求助:如何将CF卡与硬盘组成主从盘?!

楼主(2004-07-28):
求助:如何将CF卡与硬盘组成主从盘?!   我使用PC104主板(486DX66M,只有一个IDE接口),操作系统为DOS 6.22。在用CF卡与硬盘(光驱)组成主从盘时发现,计算机只认其中之一,我现在需要将硬盘中的内容到入CF卡中,怎么办?   各位大虾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一般CF卡是主盘,把硬盘设成从盘就行了。

网友B:
一般来说电子硬盘都要独占用一个IDE插槽。所以你现在的平台很难实现同时使用CF和硬盘。可以尝试在普通计算机上实现内容转换。

网友C:
你不用主板上的cf插槽,而是另找一个ide转cf的转接卡,这样通过一个ide线(只占用一个ide接口)分别连接硬盘和转接卡,看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D(2006-11-16):
有些厂家的pc104不支持cf卡和硬盘同时存在的情况,买得时候最好问一下。

网友E:
一般来的主板都有跳线这个线路可以选择主盘或从盘。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查找线路,找到信号线HDCS—0这是选择主盘的信号线。目前我公司的产品就有这个功能。

       http://www.icop.com.cn/

网友F(2007-07-06):
  我公司是台湾宇瞻Apacer全系列工业电子硬盘系列的大陆总代理,该产品主要用以取代硬盘式产品,确保资料传输的高可靠性。您可登陆网站查询Apacer的相关产品:http://www.apacer.com.tw/tw/products/Embedded_Flash_Solutions.htm 主要产品ADM(DOM)、ADC(DOC)、AFD、工业CF卡;CF卡分为消费级,标准级,工业级。工业用Flash系列是最理想的用于储存,备份和资料传输的设备,容量大,耗电低,抗震性极佳,同时工作温度很宽,扩展温度的电子硬盘可工作在-45℃~+85℃.广泛应用于网络计算机(NC),工业控制,车载系统,航空航天,军事,导航设备等领域。

   熊 亚 兰 yolanda
   TEL: +86-755-88858801-1081
   FAX: +86-755-83782239
   Mobile: +86-1371-460-1470
   E-mail: yalan1129@163.com    skype:yolanda1129
   MSN:yalan1129@hotmail.com    QQ:50991256
   ==================================
   深圳市优创达科技有限公司(置富科技)
   SHENZHEN UCD TECHNOLOGY CO.,LTD(Futurepath)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1301
   13F, Huarong Building, No.178 Mintian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