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这样走五线制有意义吗

楼主(2004-07-28):
我们公司总的走线方式是五线制,但是地线和零线的总接头是并在一块接在变压器的外壳上,然后出来在配电柜里又分开接配电柜外壳和地,这样要是我们车间要送电(车间离配电室超过一百米)需要走五线制吗?这样有意义吗

网友A:
这是典型的TN-S电源系统,也就是五线制电源系统,配电时必须走五线制。

网友B(2004-08-30):
tn-s 什么意思

网友C(2004-10-04):
如果系统中有漏电开关的话是有必要的,没漏电开关嘛只要能保证导线截面和机械强度则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