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找原点

楼主(2004-07-28):
各路好汉大家好:    小弟初入门,现在在做点焊机的自动行走的PLC控制时,找原点不是很准确,有时候会和原点偏离1到2个毫米,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负载的关系导致步进电机在接收脉冲后没有行走完全,也就是说步进电机没有完全执行这些指令,但是换了更大功率,更大转矩的电机后还是有那样的情况,另外的可能是:我的找原点的时候只用了一个光电,是不是要增加一个光电,到达第一个的时候为减速,感应到第二个光电的时候停止,这样的话找原点更加精确一点,我现在也很迷茫希望各路大侠给我解释一下我的难题,谢谢(我选的PLC为FX1S-14MT,步进电机为雷赛57HS04系列,采用的是半步,低速接法)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原点回归指令,但不能用2个光电开关,因为你的这种方法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和产生较大的误差。而且每次的误差可能都不一样。原点回归指令的用法请仔细参读编程手册

网友B:
步进是会有掉步的可能,我建议你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