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rs232通信

楼主(2004-07-29):
请问市场上有哪几种用于扩展pc9针rs232的,那种比较稳定?我想在pc上加四个串行的com口,用与控制设备.

楼主:
研华PCI-1610通讯卡,端口RS-232 PCI通讯卡,最高速度921.6KBPS ,是否可以?

网友A:
现在市面面上有多串口卡 应该能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网友B:
摩莎(MOXA)的比较好,有一拖二和一拖四和一拖八三种,但是485的口.不知道现在有DB9的了否?

网友C:
可以看看MOXA的C104(4口RS232)。

网友D:
捷瑞的1104不错,是一拖四的,请与我联系,班丽 82896714 1369360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