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阀门类型

楼主(2004-07-29):
请问各位大侠: 什么是截止阀,切断阀?

网友A:
截止阀是指启闭件(阀瓣)由阀杆带动,沿阀座(密封面)轴线 作升降运动的阀门。 切断阀有电动、气动、手动等多种,指发生状况是能紧急切断通道的阀门。

网友B:
所谓截止阀就是闸板上下移动来控制阀门通断的一种阀门,水行业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