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脉冲控制一般用在什么样的控制中

楼主(2004-07-29):
各位大歌。小弟有问题请教 脉冲控制一般用在什么样的控制中 还望不啬赐教

网友:
一言难尽。如 在信号应用上用于通讯 在功率应用上用于电磁干扰和电磁摧毁。。。。

网友A:
控制脉冲阀

网友B(2009-02-12):
PLC内是用来实现加、减计数模式,可以连接码盘进行位置检测

网友C:
超声波就是脉冲的,还有速度控制仪,测转数的!

网友D:
在控制伺服或是步进电机时通常要用到脉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控制伺服或是步进电机时通常要用到脉冲的
对,伺服上经常用到,步进电机也是,都是发出脉冲控制伺服或者步进转多少的电角度的,频率越高,速度越快,频率越多,转得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