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18B20多点测温的问题

楼主(2004-07-29):
请教各位:我正用AT89C51和DS18B20做一个多点测温的系统,单点温度已读出,但在改多点时就不大明白了,我想知道是通过什么来得到(具体操作)18B20的序号.仿真?实验板的数码管?   还是执行程序有输出结果?刚入门请见谅.    我的邮箱:mark_ding0919@hotmail.com

网友A:
如果你付少许的费用,我可以为你服务,无论是全自动多只识别DS18B20 的序列号还是自动单只识别,我都有现成的程序提供:wd8348@126.com

网友B:
先前有较多讨论,请搜旧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