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2004-07-29):
请问哪位用过霍尔电流传感器,用于电机过载保护,求指点一下,安装以及转换电路的问题。谢谢。email:bryainzxb@eyou.com

网友A:
传感器是几线的?

楼主:
传感器还没定,应该对分辩力没有要求,选2000或2500线吧,希望指点一下具体的安装(如果有用过的型号推荐一下)和电路。谢谢。

网友B(2004-08-29):
你的2000或2500线是什么意思?是过载电流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