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电源模块

楼主(2004-07-29):
我要买一块220VAC输入,正负15伏输出的小型电源,要求稳压性能好,噪声小那种 我知道开关电源挺方便的,但是其缺点是噪声,所以不能选择开关电源 买稳压电源,市场上少有负15输出的,而且市场上的稳压电源多半体积太大 直接买变压器,但变压器本身不具有稳压特性,也不好 我知道市场上有种很小的“电源模块”,象火柴般大小,我想请教一下,这种“电源模块 ”是否是线性电源呢还是开关电源,其稳压特性一般如何,噪声如何?

网友A:
日本LAMBDA的有你需要的NND系列,请与我联系0512-62882353-608 杜

网友B:
是开关电源,至少我用过是。稳压还行,功率相对较小,可以起隔离的作用,无噪音。

网友C:
请问你模块输入端的电源类型是什么?我这有带稳压性,噪声小的电源模块。我们是专门做微功率的,带有隔离,体积最小的SIP4脚封装只有大拇指般大小。您可以考虑跟我联系:0755-83100080-808找晓萱。

网友D:
也是"开关型的"纹波比线性的大,噪音无法消除,只能加外围电路减少!可以做到10mV,或更底.如果用专用模块.可以做到3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