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Fisher DLC3010浮筒液位计原理,如何校验

楼主(2004-07-29):
求助关于Fisher DLC3010浮筒液位计的原理,如何校验Fisher DLC3010浮筒液位计?

网友A:
是气动表。配色带二次表吗。用在什么地方啊?是气泡吗?

网友B(2007-08-06):
液位的变化造成浮筒位置的变化,引起扭力管组件的旋转。通过检测这个旋转角度来转换成对应的4-20mA信号输出。校验方法是采用275型HART手操器进行校验的。

网友C(2007-11-29):
请问谁有FISHER DLC3000的数字式液位计的
操作手册
!!!麻烦传一份给我!!不甚感激!!!!急!!
QQ:240975519
T:05212-57921381

网友D(2011-09-13):
各位同仁好!小弟是初学者,请教DLC3010,不让更改量程URL,有电压没电流,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