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能够实现得了吗?

楼主(2004-07-30):
我司一监测设备每隔20ms频繁发送呼叫信号给野外监听设置,野外监听设置一接受到信号就立马返回位置信息。有去了解一些设备厂家,产品本身可能都不存在问题,但是我们监测设备是每隔20sm发送一个信号,发送刷新时间很短而且很频繁发送,据了解有的DTU是把100ms时间以下的数据都先储存在缓存区里,等超过这个时间才打包上发数据,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等于把我们每20ms发送的信号先缓存起来然后等到100ms后再发送,这时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发送的数据等于有5个信号,这个信号格式野外设备肯定识别不到,那就不会有反应而返回位置信息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请指教! E_mail:lekewu@msn.com

网友A:
把20ms发送的一次数据打成一个包,这样既解决了你的设备无法识别的问题也解决了丢包的可能性。 厦门蓝斯通信 陈承伟

网友B:
主要将客户端的数据通过猫(工控机)传递到服务器,我所编的软件主要有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单向传输已没有问题,想请你们帮忙实现服务器端向客户端的传输。

网友B:
主要将客户端的数据通过猫(工控机)传递到服务器,我所编的软件主要有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单向传输已没有问题,想请你们帮忙实现服务器端向客户端的传输。qq:59906017

网友C:
单向传输都没有问题,那表示TCP/IP链路已经建立成功了,就可能进行双向通信了,这就表示你的服务器端软件向下传输的实现方式有问题了.请与QQ:21956798联系

网友D:
你也没说用的是什么通信设备阿,这怎么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