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18热电偶采集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4-07-30):
我买了研华4018模块采集热电偶信号,发现采集的温度很不准确,找其中两个通道采集同一点温度也有明显差别.此外,模块的CJC温度似乎是通过里面的热电阻测量的,而热电阻的响应时间超过20秒,而CJC温度又直接影响热电偶测量的正确性.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现象. 最后还有个问题,自己编写采集程序似乎无法从获得CJC温度(比如用delphi),有没有人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A:
先看看通道有没有坏 得到cjc的状况,好像可以直接发指令下去! 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