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4-07-30):
中心端用一台GPRS moden,客户端用一台GPRS DTU。当客户端向中心端发送1KB的数据,自动发送时间间隔为800毫秒,发现中心端需要在3-5秒后才能收到数据,而我的发送时间间隔却是800毫秒,如果数据接收的时间在3-5秒,我想知道发送过来的数据是否有重叠或者丢弃的可能?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下位机或者DTU就必须有存储机制,需要先把数据转存起来,然后再把存储的数据以轮循的方式发送。建议不要把发送间隔时间设的太低!上位机一般间隔1-2秒是完全可以接收到数据的。 厦门蓝斯通信 陈承伟

网友B:
主要将客户端的数据通过猫(工控机)传递到服务器,我所编的软件主要有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单向传输已没有问题,想请你们帮忙实现服务器端向客户端的传输。qq:5990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