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网络变量的使用问题(在脉冲计数中的应用)

楼主(2004-07-30):
各位同志,我看到一篇关于LonWorks在智能小区中应用的文章写道“采用数字I/O通道的LonWorks节点作为专门的抄表节点,对电子表进行脉冲计数,并转换为相应的表读数,保存在节点的EEPROM中”。这种方法是没错,保证断电以后,能记住端电前表的读数。 但我知道3150芯片的eeprom的改写次数只在10000次以上,也就是说10000次的写以后,就不能保证写的正确性了。而表读数改变一次就算对eeprom的改写一次吧,这样岂不是很容易就到了10000次? 我们有个类似的脉冲计数项目,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很着急阿! 希望有经验的同志能帮帮忙:)

网友A:
是10万次吧,你可以用换区处理呀,当写的次数超过65535即想第三字节进位时,把低两位的存储位置换掉

楼主:
怎么知道写的次数超过了65535次?怎么样把低两位的存储位置换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