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数据采集中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04-07-30):
在使用实时采集卡时,我有一个疑惑:对输入信号进行一定倍数的放大后采样,得到的数据是与放大倍数一起存放,还是把采样数据先除以放大倍数再存放?

网友A:
通常, ADC (Analog/Digital Converter) 取得的数据已是放大后的.

楼主:
正因为采集的是放大后的,而不是原始值,所以才有此疑惑。

网友A:
DAQ card 的架构, 通常是... 原始信号 ==> 多工器 ==> 信号放大器 ==> ADC ==> FIFO/Buffer 这里并不是像您所说的... 数据是与放大倍数一起存放, 也不是分开存放, 也不是先采样再除以放大倍数. 全都不是! 原始信号 经过 信号放大器 后, 信号就被改变了! (或是说, 原始信号已不存在了!) ADC 所量测的信号已是放大后的信号, 输出的数据也是指放大后的信号. 这些信号的放大以及量测都是在 硬件 中完成的, 软件只能取得最后的结果.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对不起,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比如:输入是10mv的信号,放大十倍后为100mv,送入ADC转换成数字量,这时我们所得到的数字量对应的是100mv,而不是对应原始输入值10mv。如果在采集过程中,放大倍数不变,我认为这好办。但如果放大倍数随输入信号幅度的大小而变化,哪是不是数字量与放大倍数、以及输入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我疑惑。请指教!

网友A:
一般采集卡并不会依信号大小而自动调整放大倍数. 通常由使用者自行设定, 因此不会记录放大倍数. 而只是单纯的传回采集的结果. 至于您所谓的一一对应, 又是指什么呢?

网友A:
您是不是想知道, 如何依 AD value, 去计算出 Signal Voltage?

楼主:
一一对应是指:如果输入信号幅度变化很大的话,就需要:小信号时,放大倍数就要大一些;大信号时,放大倍数就要小一些。而现在很多采集卡的输入增益有几档可变,我想,用软件实时改变放大倍数,来适应不同幅度大小的输入信号。如果这样的话,采集到的数字量与放大倍数就要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才能反映原始输入值。不知道我所说的对不对?

网友A:
通常采集卡的厂家会提供您一些 DLL, 其中会有传回 hex/digital value 的 function, 也会有传回 voltage value 的 function. 若您取得的是 hex value, 则您需自行另外记录放大倍数, 供后续计算之用. 若您取得的是 voltage value, 则不用再计算, 所以也不用记录放大倍数.

楼主:
voltage value是驱动程序已转换过了 我知道了。 非常感谢!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