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比较经济?

楼主(2004-07-30):
请问:550KW电机,怎样选择电压等级,比较经济(目前,厂方是10KV进线)

网友A:
采用变压器 在采用低压变频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如果考虑节能 负荷变动很大 可以考虑高压变频 如果有事情清联系 电话 13601672101 战宇

网友B:
550KW实在不应该用高压解决, 投资高,百万吧得?!可靠性还差. 建议用690V的低压方案: 进线加一个降压变, 干式的也就十几万, 加上变频器不到七十万搞定, 价优, 可靠性高, 何乐而不为呢? 想这么做? 找我好了! 13816693509

网友C:
高压比低压能效更高,而且不用变压器等附属设备及安装建设费用。从这个角度讲,当然高压更经济,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节约的电费就越可观。 如果需要调速运行,目前的实现高压电机调速的常见方法有液力耦合器,变频器,内反馈斩波调速器。液力耦合器一次性投资很少,但功率因数较低,运行中有一部分能量发热无功消耗了。变频器和内反馈斩波调速器功率因数较高。其中变频器价格昂贵,投资回收周期较长;内反馈斩波调速投资成本只有变频器1/3---1/2,应用在水泵、风机上优势明显,是一种高效低成本的调速方式。

网友D:
电机吗,高压的效率高了,且电压等级少。 调速吗,当然变频了,本行业的最终发展方向了

网友E:
采用10KV/690V干式变压器+690V变频器,30万以内投资帮你搞定! E-MAIL:zhangzirui36@hotmail.com QQ:147383145

网友F:
老焉的方案可行,而且很多品牌都有690V变频器。可以货比三家

网友G:
550KW实在不应该用高压解决, 投资高,百万吧得?!可靠性还差. 建议用690V的低压方案: 进线加一个降压变, 干式的也就十几万, ----------------------------------------------------------- 在你选择方案的时候,也就知道你的电机还没有订那,可以考虑用直流电机,用西门子的 国产化控制柜 也就40万,加上变压器的价格

网友G:
在你选择方案的时候,也就知道你的电机还没有订那,可以考虑用直流电机,用西门子的 国产化控制柜 也就40万,加上变压器的价格 ---------------------------------------------------------- 不知你的电机用在什么场合。要是用在简单的调速,可以用比较古老的方式,用串极调速(串调装置+逆变变压器),价格也在40内(而且可以作到电能回馈)

网友H:
我刚做了一个315KW,10KV的系统,是用ABB690V变频器的,价格低廉,游兴趣找我联系! 13693114722 罗伟

网友I:
变压器+低压变频器不过40万就可以,为什么不选择呢? 13791885320 小丁

网友J:
有意请和我联系,我不在这打广告,只有真诚的合作才会得到真诚的回报,相信我们能合作快乐,我的电邮:zzjlbp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