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4-07-30):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单位现有装置的控制系统电源中,24V DC正极都接有保险,220V AC 火线都接有带漏电保安器的开关.但24V DC的负极,220V AC的零线都直接接到现场,由于现场仪表使用已有几年,有的密封不好,加之现正是雨季,很容易造成负极和零线接地,继而引起连锁停车.我想问一问设计规范中对负极和零线有没有保护措施的规定.

网友A:
可以买一个输入380v输出24vDC电源代替。

网友B(2004-09-25):
负极是负极,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在我们这儿都是分开的。直接接到现场不是很明白,负极和零线是不接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