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ju

楼主(2004-07-30):
变频器三相220V电源输出怎样接单相220V负载?

网友A:
是单相电机吗?

楼主:
是单相电机,额定电流为8A,选择的变频器最大输出为15A。 如果可以接,如何接? 谢谢赐教!!

网友A:
以下是对《请教变频器拖动单相电机的经验》的回复: 李志刚: 2001-3-17 16:13:00 --------------------------------------------------------------------------------   将起动电容器去掉后,得三棵线,可直接接入变频   如有疑问电话024-23991031 沈阳英德尔公司 yangweiqi: 2001-5-19 22:05:00 --------------------------------------------------------------------------------   将电容器去掉后,在电容器位置引出二根线再加上原来另一根输入线,可直接接入变频器即可。   g-angle@8848.net kentuo1: 2002-5-24 11:36:00 --------------------------------------------------------------------------------   有没有哪位这样试过。 叶孤横: 2002-5-25 19:41:00 --------------------------------------------------------------------------------   哪位这样试过!!哪位这样试过!!! 请输入搜索关键词: 2002-5-27 14:13:00 --------------------------------------------------------------------------------   其实有单相电机变频器啊!jiangxingli@21cn.com 蒋醒利: 2002-5-27 14:14:00 --------------------------------------------------------------------------------   其实有单相电机变频器啊! zhengzheng: 2002-6-9 16:22:00 --------------------------------------------------------------------------------   我没有听说过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一般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我用过。若有单相输出的也只能控制两套绕组不一样的电机(空间,匝数,绕法),一般这样的电机较少。带电容的电机,去掉电容后,两套绕组空间90,匝数一样,怎么行成旋转磁场呢? com: 2002-6-10 19:02:00 --------------------------------------------------------------------------------   我也想知道有谁试过? LCF: 2002-6-11 21:51:00 --------------------------------------------------------------------------------   我试过拆去电容,但电机振动大!公司网址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王仁祥: 2002-6-11 22:40:00 --------------------------------------------------------------------------------   通用变频器是不能拖动单相电动机的,别试了,毫无意义。 kentuo1: 2002-6-13 11:28:00 --------------------------------------------------------------------------------   王老师,您能不能把通用变频器不能拖动单相电动机的原因讲一下,以解大家心里的疑虑。谢谢! comas: 2002-6-13 13:50:00 --------------------------------------------------------------------------------   6RA7018-6DS22-0 11072.00   6RA7025-6DS22-0 12224.00   6RA7085-6DS22-0 32723.50   变频调速装置   6SE7016-1EA61 7811.84   6SE7021-8EB61 10646.40   联系电话:010-65949380    传真:010-65949609   北京康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仁祥: 2002-6-13 22:45:00 --------------------------------------------------------------------------------      1、单相交流电动机和三相交流电动机的电磁规律一样,但工作原理不同。   2、电动机旋转的条件是:转子导体电流能与气隙磁场相互作用使转子导体能受到电磁力的作用,在该电磁力的作用下,电动机的转子才能转动起来,其转向与气隙磁场的旋转方向相同。   3、三相交流电动机的绕组在空间互差120°,三相磁势和电势大小相等相位上互差120°,气隙磁场为旋转磁场。而单相电动机定子上有两个绕组,一个是工作绕组,一个是起动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互差90°,其定子磁势为脉动磁势,产生两个正反向的磁场,合成电磁转矩为零,电动机不能自己起动。   4、为了使单相异步电动机能产生起动转矩,就必须设法使得起动时电动机内部能够产生一个旋转磁势。常用的方法有分相起动和罩极起动两种,分相起动即电容起动电动机。   5、为了使电容起动电动机起动时在气隙中建立旋转磁场,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上除工作绕组外,还装置一个起动绕组,它与工作绕组在空间上相距90°。为获得圆形旋转磁场,要求起动绕组的脉振磁势的振幅和工作绕组的脉振磁势的振幅大小相等,但在脉振的时间相位上两者相差90°。为此,要求起动绕组中的电流Ist与工作绕组中的电流I1在时间相位上相差90°。通常采用在起动绕组上串联电容C的办法来满足这一要求。这时起动绕组中的电流超前单相电压一个电角度φ1,而工作绕组的电流滞后单相电压一个电角度φ2。当电容C配置适当时,可使φ1十φ2=90°。此外,把起动绕组设计得Istωstk1=I1ω1k2,式中ωst、k1、ω1、k2,分别为起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匝数和绕组系数。满足这些要求之后,就能在电机气隙中产生一个圆形旋转磁场,象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对称电压下起动一样,能够产生较大的起动转矩,使电动机顺利起动。   6、通常起动绕组是按短时运行设计的,为了避免过热损坏,当电动机的转速达到同步转速n的70—80%时,自动将起动绕组切除。如果设计时考虑到起动绕组不仅能供起动时用,而且能长期接在电网上工作。则从电机内部来说,就是一台两相异步电动机,可以提高过载能力和改善功率因数,这种电机称为电容电动机。由于电动机在工作时所需的电容比起动时小,因此在电动机起动后,必须利用离心开关把多余的电容切除。   7、如果将电容起动电动机中的电容器去掉,所能见到的三个头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线圈的中间抽了一个头(两头两根线,再加上中间抽头,共三根线),或者说就像是一个电位器的结构一样,需要说明的是起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匝数各不相同,即阻抗也不同。   8、通用变频器的逆变器的三相输出是互差120°的,并分别从每相桥的桥臂中点引出的,是悬浮的,这样的输出加到上述7所述的绕组上是可想而知的。    9、单相电动机要调速应该调压而不是调频,因为不管频率怎么调,他总是产生两个正反向的磁场,合成电磁转矩为零,电动机是不会自己起动的。    10、上述仅供参考,建议朋友们找一本《电机学》看看,上面有矢量图分析,或许能找到满意的确切答案。    gengyoujin: 2003-5-16 14:41:00 --------------------------------------------------------------------------------   电容不去掉,大一级,接输出两相即可调速,但速度不能太低

网友A:
我试过一次“将起动电容器去掉后,电机有三输入线,直接接到变频器”,电机能转动,但震动比较大,电流大时变频器跳“接地故障”保护,说明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
如果不拆电容,而是直接将电机的一个接线端接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的任意一极上,而另一段接在电源的零线上,可以启动电机吗? 因为我这里没有单相电机作实验! 希望各位大虾给予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