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阀门量算是哪种I/O点??

楼主(2004-07-30):
紧急求助,在实际工程之中,阀门量——电动阀·电磁阀·气动阀·可调节阀门等等阀门量 算是AO、DI还是DO呢??

网友A:
只有开或关两种状态的, 就是 DI/DO. 有多种状态的, 就是 AI/AO.

楼主:
那么一个阀门有没有可能同时是DI,又是DO呢?在什么情况下是呢? 比方说电动阀门……还有啊——液位报警算是DI,还是DO 呢?谢谢啊!!!

网友A:
DI (Digital Input) 是指数字输入或量测的信号. DO (Digital Output) 是指数字输出或控制的信号. DI/DO 有可能同时存在. 通常表示可量测也可控制.

楼主:
明白一些了 这样一来,液位报警(声光信号)如果需要送到控制室,并且同时要求确认后可以销掉信号的话,那么这个报警就同时是DI/DO了??对吗?

楼主:
OK,好的!谢谢大侠啊:) 我现在在看一下工艺流程,继续统计一下点数……有问题还得在麻烦您~~向您学习哦:) 我的 电子邮箱是 heviolin@sina.com 有好的材料大家一起分享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