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阀门比气动阀门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楼主(2004-07-30):
各位大侠,刚刚入行~请教一个问题: 电动阀门比气动阀门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在两者选型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电动阀门与气动阀门应用中,对于要求快开快关的控制要求的工位,最好用气动阀,对于自调系统的调节阀则最好用电动调阀,因为不牵扯双能源.在南方多雨地区,则气动阀由于气源含水问题使用不推荐.

网友B:
气动阀能源是压缩气体,所以必须要空压机等设备,而电动阀不用。气动阀体积大,但实用于防爆等特殊场合,而电动阀就不行,必须才用本安防爆等电动阀才行。 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用

楼主:
那么气动调节阀是否也能算是 AO信号呢?怎么解释?

网友C(2006-02-12):
气动调节阀有一个阀门定位器,作用是把控制器的AO信号4—20mA转换成气压信号去控制阀门动作

网友D:
偶搞不懂,继续请大虾发言.

网友E:
一般调节阀生产厂都是以气动阀为主,一般也就推荐使用气动调节阀,就其使用、性能可以保证。电动执行机构实际上和气动阀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网友F:
电动阀在阀的口径较大时,可能线圈体积也会比较大;对于防爆场所,需要防爆设计。
气动阀一般因为需要空压机,在阀较少时,可能不是太合算。

网友G:
气动阀和电动阀的比较其实就是在他们各自的控制装置气动执行机构和电动执行机构的比较。一般气动执行机构本身体积很小,速度较快,价格也相对便宜,但需要气源,维护起来麻烦,可靠性不如电动;而电动执行机构则比气动的体积大,但用于调节用时电动好于气动。

网友H:
电动的在使用中主要要考虑,安装空间,价格,安全等级等问题

网友I:
电动执行机构造价高,防爆性能差,但从节能的角度看,那就有明显的优点,因为气动执行机构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气压才能动作,一年的耗气量也很厉害!
一般电厂用电动的多
石油化工用气动的多些

网友J(2006-04-28):
请问 :什么是本安级的防爆?

网友K:
使用何种执行器,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决定.从安全角度来决定的话,如电厂的高加水位控制,就要用气关式气动阀,当系统有问题,如断电断气,就要马上开起阀门;当系统停用阀门也是开的。

气动阀的气源要保正清洁。从空压机出来要经过冷干机,是干燥空气。

我公司的产品AI调节器广泛应用在电动/气动阀的调节回路中。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L(2006-07-18):
电动调节阀和气动调节阀的本质区别在于使用不同的驱动装置,也就是执行机构,而调节阀本身没有什么区别。
  配合不同的执行机构主要是工况要求,如化工等要求防爆的场合,使用最多的是气动调节阀,因为安全性要求高,而且价格便宜,配合智能定位器可以上总线,控制方式也简单。
  电动执行机构动力源为电源,如果线路板或电机出现故障容易出现火花,所以一般应用在环境要求不高和没有危险的场合。
  气动执行机构动力源为气源,气源来源于空压机,采用定位器将电控信号转换成气动控制信号,驱动气动执行机构进行阀位调节。
  就气动执行机构和电动执行机构调节性能比较,气动执行机构响应速度更快,能更适合应用在调节工况,所以生产调节阀的厂家都同时生产气动执行机构与之配套。电动执行机构的调节响应速度不够快,以ROTORK为例,调节型执行器每小时调节次数也只有1200次,所以调节阀上配气动执行机构要比电动执行机构应用多。

网友H(2006-12-27):
楼上的说的详细

网友M:
   电动的有美国利米托克Limitorque,英国ROTRK,还有法国伯纳德,以及欧玛;气动的我知道做得有爱默生.

网友N:
气动和电动的有点说白了业就是电和气的区别。

网友O:
一、 防爆概念

1、 引起爆炸的三个必要条件,三个条件同时具备 —— 爆炸
点火所需能量 source of igrution;空气或氧气 air or oxygen;flammable air flammable dust
2、 防止爆炸的产生必从三个必要条件来考虑,限制了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就限制了爆炸的产生。
在工业过程中,通常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对易燃易爆场合进行处理。
1)预防或最大限度地降低易燃物质泄漏的可能性;
2)不用或尽量少用易产生电火花的电所元件;
3)采取充氮气之类的方法维持惰性状态。

二、 危险区域的等级分类及电气元件防爆分类和允许温度区域

1、 危险区域的等级分类
0区(Zone 0): 易爆气体始终或长时间存在
1区(Zone 1): 易燃气体在仪表的政党工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或存在
2区(Zone 2): 一般情形下,不存在易燃气体且即使偶尔发生,基存在时间亦很短
易爆区域等级划分,国际标准与美国标准的对照比较
I.E.C. N.E.C.
气体 Zone 0 Class I, Division I
Zone 1 Class I, Division I
Zone 2 Class I, Division II
粉尘 Zone 10 Class II, Division I
Zone 11 Class II, Division II

I.E.C.: 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nterna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N.E.C.: 美国电气规程(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U.S.A.)
2、电气元件防爆分类
1、一般保护 EN50.014
2、浸油保护 0 EN50.015
3、充压保护设施 p EN50.016
4、加充粉末 q EN50.017
5、阻燃壳体 d EN50.018
6、提高安全系数 e EN50.019
7、本安保护 i EN50.0120
8、气密保护 h 未统一
9、压力花保护 n 未统一
10、特殊措施 s 未统一

3、电气设备允许温度区域
电气元件温区等级号 元件表面温度最大允许值(°C) 气体燃点(°C)
T1 200T450 450
T2 200T300 300
T3 135T200 200
T4 100T135 135
T5 85T100 100
T6 T85 85

三、 几种常见物质的爆炸特性

名称 燃点(°C) 温度等级 爆炸等级组号 名称 燃点(°C) 温度等级 爆炸等级组号
丙酮 540 T1 IIA 乙炔 305 T2 IIC
醋酸酐 330 T2 IIA 苯 555 T1 IIA
丁烷 365 T2 IIA n-丁醇 340 T2 IIA
苯氯酸 590 T1 IIA 乙醇 425 T2 IIA
乙醋酸 460 T1 IIA 甲醇 455 T1 IIA
硝基苯 430 T1 IIA n-戊烷 285 T3 IIA
丙烷 470 T1 IIA 甲苯 535 T1 IIA
氢气 560 T1 IIC 硫化氢 270 T3 IIB
二硫化碳 102 T5 IIC

四、本安型传感电路的供电限制

供电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将动力电与电子元件隔离。
2、采取措施杜绝外界干扰电磁场通过继电或电流输出端偶合至电子元件中。
3、限制传感电路的工作电源及电压
本安型电路可分为两类:ia及ib。Ib本安电路必须保证政党工作状态下以及系统中存在一起故障时,电路元件不发生燃爆。Ia本安电路则要求正常工作状况下及存在两起故障时,元器件不发生燃爆。

看看!

网友:
讲到好,专业

网友P(2007-12-03):
我个人觉得电动和气动不同的地方就是执行机构和驱动。
气动阀动作较快,但稳定性和可调节性敢不上电动的。
电动的阀门在大管道上用时可能会导致执行机构过大,而且在易燃易爆场合要用本安的 。
气动阀我觉得维护比电动的简单。

网友Q:
各有优势。主要体现在各自的应用工况不同则有不同选择。可参考:
www.gratcn.com 网站资料获取资料。以助选型参考。

网友R:
学习了,我再补充一点,如果是大钮矩的我建议用液动控制的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