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串行输出的编码器和并行输出的差别有多大?

楼主(2004-07-30):
主要是指速率上的差别有多大? 原来定购的并行编码器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要“黄”了 想重新定购一个其他品牌的 但是好像都是串行输出 我购买的编码器用于位置反馈(经过PC处理后还要得到速度反馈信号) 不知道如果换成了串行输出会慢多少(分辨率:14位,绝对式) 此外,买编码器的时候是不是都带有数据采集卡--因为我原来定购的那家是带的,不知道其他品牌的是否带

网友A:
串行输出的为增量式编码器,在作速度反馈时和绝对值式差不多,没有多大区别,但在作位置反馈式,增量式须在正式工作前空转一圈,用以寻找零位,之后通过零位来定位位置,其反应时间只跟处理时间有关,一般滞后时间很小,数据采集卡都是控制板卡带的。

网友B:
楼上的兄弟就是笨蛋,3楼的 可以来电询问021-32031167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串行输出用得最多的是SSI,一次刷新数据时间小于100us(14位)。也可用总线型,刷新数据时间略长一点,但也在数百微秒间。 如同时用位置反馈和速度,可定绝对值与增量值双输出型。 有问题可Email:qiufen@online.s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