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S系列I/O前端

楼主(2004-07-30):
S系列I/O前端与iFIX 概述 S系列I/O前端是本公司基于多年制造经验与技术积累,充分考虑工业现场采集与控制的实际需要,采 用最新微电子与微处理器技术研制生产的高性能I/O前端。S系列 I/O前端具有模拟信号输入(AI)、模拟 信号输出(AO)、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等功能,规格多样,RS485 总线通讯接口,标准 MODBUS协议,通用而非专用的驱动程序,设置测试简捷,使用方便,性价比优越,是各种工业现场信号数 据进出计算机的快捷通道。且适配于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 S系列I/O前端有以下型号: S1104 4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iFIX是美国Intellution公司开发生产的常用组态软件,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组态软件iFIX的通讯 连接介绍如下: S系列I/O前端与iFIX连接大致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连接方式,第二种工业以太网方式,第 三种是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是S系列I/O前端通过串行总线(RS485)、MODBUS-RTU 的(驱动程序名为MB1) 协议直 接与iFIX连接。 *工业以太网方式 工业以太网方式通过MODBUS串口网关(如中科创新DNS-M-RS485、Mora公司的Nprot6110)连接,将多 个S系列I/O前端的RS485信号(MODBUS-RTU通讯协议)转换为工业以太网方式,并以 MODBUS-TCP(驱动程 序名为MBE)通讯协议与iFIX连接。MODBUS串口网关的网口一端连接计算机的网卡,另一端通过RS485通讯 线连接诸个S系列I/O前端。 *间接连接方式 间接方式是以PLC可编程控制器(例如西门子S7-200)为通讯管理器和控制CPU,S系列I/O前端为输入 输出点,间接与iFix连接。在间接连接方式时iFix软件不直接与 S系列I/O前端打交道,而是与PLC的内存 数据变量中的I/O映射区打交道。驱动程序使用PLC的驱动程序,即可在S系列I/O前端上完成相应的输入输 出工作。此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轻主机的通讯负担,并使整套系统可利用 PLC的编程能力和可靠性使之 具有某些脱离上位机运行的可能,避免或减轻因使用 WINDOWS上位机平台出现死机和上位机崩溃的烦恼。 间接连接的具体使用方法参见本公司的《S系列I/O前端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 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iFIX的直接连接与以说明,S系列I/O前端与iFIX的连接是一项不复杂的连接工 作,基本上有如下几步:设置S系列I/O前端;在iFIX的当前运行项目下定义计算机的通讯口;定义连接的 外部设备(如S系列I/O前端的S1108);定义每个I/O通道对应的变量地址及工况参数;变量的动画连接等 工作。 IFIX中关于MODBUS 的常用的通讯协议有两种;一种为 MODBUS-RTU (驱动程序名为 MB1), 一种 为MODBUS-TCP(驱动程序名为MBE)(以太网方式与计算机通讯)。下面我们以MB1(单台计算机为主工 作)为例说明S系列I/O前端与iFIX的连接要点。 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 运行iFix的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连接方式为主从式,计算机为主,S系列I/O前端为从。 ● 确定iFix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速率,例如9600bps。 ● 普通PC机串行口为RS232,S系列I/O前端的通讯接口为RS485,因此在计算机侧应加装RS232/RS485转换 器(如本公司的S9101)。 ● 用户在连接之前,应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将S系列I/O前端的站址设置好, 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约定好的通讯速率,通信协议为MODBUS。对于模拟量而言,整型请选择为MODBUS (I),浮点请选择为MODBUS(F1)。S系列I/O前端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 用户可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对已连接完毕的系统硬件环境进行测试,以确 定硬件连接无误,并可进行相应的功能和精度核查。 ● 如有多个S系列I/O前端请用RS485总线(屏蔽双绞线),将所有S系列I/O前端串接在一起,再与计算机侧 的RS485接口相连。 ● 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电缆连接对应表(以S9101单路隔离RS232/RS485转换器为例) RS232通讯线 计算机的COM 口(九芯) S9101的RS232侧 2 (RXD) -------------- 3 (TXD ) 3 (TXD) -------------- 2 (RXD) 5 (GND) -------------- 5 (GND) RS485通讯线 S9101的RS485侧 S系列I/O前端的接线端子  1号站 2号站 N号站 1 (RS485 A ) --- 37 ----- 37 -------------- 37 (RS485 A ) 2 (RS485 B ) --- 36 ----- 36 -------------- 36 (RS485 B ) 3 (RS485 地) --- 35 ----- 35 -------------- 35 (RS485 地) 以iFix连接4个S系列I/O前端的某工程为例,S系 列I/O前端型号分别为S1104、S1108、S1316、S1504, 对应站址为1、2、3、4,通讯协议对应为MODBUS(I)、MODBUS(F1)、MODBUS、MODBUS,通讯速率为9600 bps,连接于COM1口。        ● 在iFix的环境(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中,定义PC机与S系列I/O前端相连接的通讯口(以串 口COM1为例)。在SCADA设置(在编辑画面选择system configuration)画面点击MB1,出现 MB1配置画面 (如图1),在此画面点击添加串口(在edit下选择add channel),将通讯接口设置为COM1, 通讯速率 为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并选通Part和Enable,启用新通道通讯。 ● 在iFix的环境(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中,定义与PC机连接的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地址。在 定义好的串口下,点击添加设备(在edit下选择add driver),出现图 2画面,其中将连接设备名称命 名为"S1104A",在设备地址中输入所要连接的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站址( 如所连接的S1104的通讯地址 为01,则将连接设备"S1104A"的设备地址中输入1),在Address Mode中选择5位数据位, 并选 Enable 启用新设备通讯(如图2)。重复以上操作对剩下的设备进行设置,外部连接设备命名可分别为"S1108A"、 "S1316A"、"S1504A",通讯站址分别对应为2、3、4。 ● 数据块参数定义 在iFix的环境(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中,定义S系列I/O前端的通道。在定义好S系列I/O前 端(s1104A)点击添加数据块(在edit下选择add date),出现图3画面。 因各种设备的信号输入、输出 类型不同,现对各种类型输入、输出信号的参数定义分别说明: *整型模拟量输入 整型模拟量输入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3xxxx,从30001开始,每个寄存器地址对应一个整型模拟量输入通 道,N个通道占用N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