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能否替代PLC ?

楼主(2004-07-30):
单片机系统从成本上讲,远远低于PLC系统;在可靠性方面,PLC的内部执行单元也是单片机, 为何大家都认为PLC的可靠性高呢?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加入此话题讨论。

网友A:
PLC优点并不仅是可靠性高。 PLC在IO方面据有可靠的隔离措施; PLC具有内置的操作系统,并具有扫描的运行机制,保证软件上的可靠性。 当然,如果你的单片机开发得像PLC的可靠性一样高,可更高,那当然好了。现实是PLC的可靠性的确高,而单片机系统不及,这是实践上的问题,不是因为大家都那么认为,而是确实如此。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单片机的编程要比PLC难的多,事实上国外现在很多的先进设备都用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比如DSP),而很少用PLC,要说可靠性,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完全可以做到和PLC一样的可靠。 个人认为,PLC只是第三世界初级阶段的过渡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网友C:
PLC的内部执行单元也是单片机,这可不一定噢! 有个40点的项目,要求半天完成,不知单片机要几天? PLC一直在发展,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石化、钢铁行业用PLC多。 要说可靠性,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完全可以做到和PLC一样的可靠。就是说,还没有做到。 当然,有批量的话,单片机是合适的。

楼主:
单片机系统比PLC的可靠性低应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软件方面,编单片机软件的人员较多,实现同一功能所用方法不一样。 水平高的软件漏洞少甚至没有;水平差点的软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长时间运行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二是硬件方面,硬件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很容易造成单片机系统的误动作。 还有一点,作为单片机软件的开发者,一般来讲,对硬件电路的抗干扰问题 考虑较少,同时精通软、硬件者很少。 而PLC之所以可靠性高,是因为它的硬件部分均采用标准化设计,不仅仅是IO 口的隔离;软件结构简单,易于掌握,所以编程速度很快。 我个人较为推崇使用单片机系统替代PLC,因为这毕竟是批量生产节约成本的一个 很好选择。

网友D:
单片机实用于小型控制系统,而PLC实用于中型控制系统,PC机加上单片机及PLC实用于大型控制系统或超大型控制系统。

网友E:
只要能解决可靠性和抗干扰性,单片机也可做控制器. 不过,对设计的要求很高.不过,反过来说,有这能耐就可以设计自己的PLC了. 就象我一样.自己开发了张前苏PLC

网友F:
PLC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单片机还是很难学的,用起来也麻烦,,改起来也麻烦,像我原来的单位是做试验机,都用的PLC,因为我们都不会单片机,而且试验机一台一个样,虽说贵但还是用PLC方便的。

网友G(2011-01-06):
我也在学单片机!感觉好难,真的软硬件水平要相当好!编控制程序就不说了!关键还有什么抗干扰程序什么的太难了!一旦块了只能整块的换!不像PLC换个点或者换个模块就行了!单片机的硬件开发也比较难啊!不单单要了解单片机还有其他的电子元件!个人感觉做单片机一个人事不太可能完成的!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如果弄的好的话!自己可以开发PLC了,说白了PLC也是由单片机组和其他一些电子元件构成的

网友H:
对:bianyonghai 关于

我也在学单片机!感觉好难,真的软硬件水平要相当好!编控制程序就不说了!关键还有什么抗干扰程序什么的太难了!一旦块了只能整块的换!不像PLC换个点或者换个模块就行了!单片机的硬件开发也比较难啊!不单单要了解单片机还有其他的电子元件!个人感觉做单片机一个人事不太可能完成的!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如果弄的好的话!自己可以开发PLC了,说白了PLC也是由单片机组和其他一些电子元件构成的

说得好,应该根据用途来说,还有怎么用。

内容的回复:

网友I(2011-02-06):
我的天,我感覺單片機象玩具,二三十元玩得不亦乐乎。PLC太貴了

网友J:
同意WS0866观点,PLC对一般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都能接受,容易掌握。

网友K:
PLC和单片机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PLC的核心还是稳定,另外使用过程中的编程比较方便也是一个因素。毕竟PLC可以使用梯形图来编程,而这个一般的电气或者工艺工程师应该都有一定的基础;而单片机多数开发都是用C或者类似的语言而且调试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时一个功能有多个实现方法等等不一而足。。。。

网友L:
单片机与PLC是不同的概念,PLC是比较适用于工业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单片机的编程要比PLC难的多,事实上国外现在很多的先进设备都用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比如DSP),而很少用PLC,要说可靠性,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完全可以做到和PLC一样的可靠。个人认为,PLC只是第三世界初级阶段的过渡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我认为简单易用的东西才能用下去

网友N:
存在就有其道理,应该是各有利弊的。

网友O:
04年的老帖都被你们翻出来了.我感觉单片机和PLC各有优缺点.

网友P:
plc就是编程简单,方便直接控制强电,其实内部负责处理数据的还是单片机,就相当于单片机功能的扩展。
既然有省劲的plc,为什么要用单片机代替呢。
这是工业方面,
在家用电子上,像手机等只能用单片机了,两者各有千秋啊

网友Q:
PLC最根本也是单片机做的,

网友R(2011-03-08):
引用 网友Q:

PLC最根本也是单片机做的,

同意,PLC是固化的单片机,稳定性能更好!

网友S:
绝对不可能替代,PLC使用非常方便而且通用,单片机的话不同的应用就要开发不同的软硬件,我们就开发了很多类似电路板http://www.ynpax.com,虽然开发的产品非常适合特定的应用,但是其开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大,开发效率低下,在应用多变的场合非常不合适

网友T:
目前还不能,因为单片机工业应用还处在初期阶段,也只在小企业中使用或在有研发能力的大企业中得到应用。

网友T:
目前还不能替代,主要是抗干扰原因

网友U(2013-05-31):
PLC本身就有很多是由单片机开发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P:
plc就是编程简单,方便直接控制强电,其实内部负责处理...

网友W:
PLC就是把指令组合起来,实现相应的功能;相对比较简单!MCU就复杂多了,需要将C语言嵌入到汇编中、开发成本高,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严格测试;产品才能交给客户使用,否则稳定性比较差。待遇方面,电子工程师比电气工程师要好!

网友X:
plc都有一大堆的CE rul 什么认证,你单片机焊个板子有认证?   人家通用汽车,大众汽车敢用??

网友Y(2013-07-23):
PLC是单片机开发出来的,手机也是单片机开发出来的,那你说单片机能替换手机吗,难道用个手机要自己去用单片机开发啊

网友Z:
单片机可以运行LINUX等系统程序,PLC在控制方面更胜一筹。

金属风暴!

网友(2013-09-14):
说白了,PLC就是一个单片机系统,只不过是针对特殊应用而开发出来的系统。现在的PLC其实好多都有了OS,好多都针对于网络控制而开发出一些功能。PLC成为一工控产品,让工控工程师 把精力发在应用上面,而不是去关心PLC 本身的硬件,底层开发,驱动开发等,也不需要精通C语言,所以开发出了梯形图或模块原理图的编程方式。在以往的项目中,也开发过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去取代PLC的逻辑控制功能,并且根据工程的具体要求,实现了一些PLC没法实现的功能,从而降低了成本,因为上了一定的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