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all sensor???

楼主(2004-07-30):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hall sensor的用途,它和变频器怎样合用???

网友A:
简单来说:hall也就是把磁信号转化成电信号的一种传感器,在变频器中用做电流传感器,电流传感器有电压型和电流型.当变频器有输出时它就会感应出一个与输出电流成正比的电压信号,送给单片机处理计算后,在面板上显示电流值,和各种保护动做,通常电路中会加一倍率调整运算放大电路来共不同功率的机型来共同使用. 详细资料讨论:xiaohan.zhang@deltad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