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系列I/O前端连接组态王

楼主(2004-07-30):
S系列I/O前端与组态王 概述 S系列I/O前端是本公司基于多年制造经验与技术积累,充分考虑工业现场采集与控制的实际需要,采用 最新微电子与微处理器技术研制生产的高性能I/O前端。S系列 I/O前端具有模拟信号输入(AI)、模拟 信号输出(AO)、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等功能,规格多样,RS485总线通讯接口, 标 准MODBUS协议,通用而非专用的驱动程序,设置测试简捷,使用方便,性价比优越,是各种工业现场信 号数据进出计算机的快捷通道。且适配于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 * S系列I/O前端有以下型号: S1104 4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组态王是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常用组态软件,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组态王的通 讯连接介绍如下: S系列I/O前端与组态王连接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连接方式,另一种是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是S系列I/O前端通过串行总线(RS485)、MODBUS 协议直接与组态王连接。 *间接连接方式 间接连接方式是以PLC可编程控制器(例如西门子S7-200)为通讯管理器和控制CPU,S系列I/O前端 为输入输出模块,间接与组态王连接。在间接连接方式时组态王软件不直接与S系列I/O前端打交道,而 是与PLC的内存数据变量中的I/O数据映射区打交道。驱动程序使用PLC的驱动程序,即可在 S系列I/O前 端上完成相应的输入输出工作。此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轻主机的通讯负担,并使整套系统可利用 PLC 的编程能力和可靠性使之具有某些脱离上位机运行的可能,避免或减轻因使用 WINDOWS上位机平台较易 出现死机和上位机崩溃的烦恼。间接连接的具体使用方法参见本公司的《S系列I/O前端与可编程控制器 的连接》。 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组态王的直接连接予以说明, S系列 I/O前端与组态王的连接是一项不复杂 的连接工作,基本上有如下几步:设置S系列I/O前端;在组态王的当前运行项目下定义计算机的通讯口; 定义连接的外部设备(如S系列I/O前端的S1108);定义每个I/O通道对应的变量地址及工况参数;变量 的动画连接等工作。 *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 运行组态王的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连接方式为主从式,计算机为主,S系列I/O前端为从。 ● 确定组态王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速率,例如9600bps。 ● 普通PC机串行口为RS232,S系列I/O前端的通讯接口为RS485,因此在计算机侧应加装RS232/RS485 转换器(如本公司的S9101)。 ● 用户在连接之前,应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将S系列I/O前端的站址设置 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约定好的通讯速率,通信协议为MODBUS。对于模拟量而言,整型请选择为 MODBUS(I),浮点请选择为MODBUS(F1)或MODBUS(F2)。S系列 I/O前端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 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 用户可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对已连接完毕的系统硬件环境进行测试, 以确定硬件连接无误,并可进行相应的功能和精度核查。 ● 如有多个S系列I/O前端请用 RS485总线(屏蔽双绞线),将所有S系列I/O前端串接在一起,再与计算 机侧的RS485接口相连。 ● 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电缆连接对应表(以S9101单路隔离RS232/RS485转换器为例) *RS232通讯线 计算机的COM 口(九芯) S9101的RS232侧 2 (RXD) -------------- 3 (TXD ) 3 (TXD) -------------- 2 (RXD) 5 (GND) -------------- 5 (GND) *RS485通讯线 S9101的RS485侧 S系列I/O前端的接线端子   1号站 2号站 N号站 1 (RS485 A ) --- 37 ----- 37 -------------- 37 (RS485 A ) 2 (RS485 B ) --- 36 ----- 36 -------------- 36 (RS485 B ) 3 (RS485 地) --- 35 ----- 35 -------------- 35 (RS485 地)      以组态王连接4个S系列I/O前端的某工程为例,S 系列I/O前端型号分别为S1104、S1108、S1316、 S1504,对应站址为1、2、3、4,通讯协议对应为MODBUS(I)、MODBUS(F2)、MODBUS、MODBUS,通讯速 率为9600 bps,连接于COM1口。   ● 在组态王环境中,定义PC机与S系列I/O前端相连接的通讯口(以串口COM1为例)打开新建工程,出现 工程浏览器画面,从左侧系统树中选择"设备",处双击"COM1",出现设置串口COM1画面(如图1), 按照与S系列I/O前端约定的通讯速率,设置COM1口。设置如下:通讯速率为约定(例如9600bps)、 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RS485通讯方式。 ● 在组态王环境中,定义PC机通讯口下的连接设备(以串口COM1为例) 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协议为标准的莫迪康公司的MODBUS-RTU协议,协议的具体细节用户可忽略,确定 各种输入输出信号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即可完成输入输出的管理。 定义外部设备步骤如下: 通讯口设置完成后,点击画面右侧的"新建",出现设备配置向导(如图2)画面,按提示将 COM1口连 接设备设置为PLC的莫迪康 MODBUS(RTU)的串行方式(S系列 I/O前端的通讯协议为标准的莫迪康公司的 MODBUS-RTU协议),命名第一个外部连接设备如"S1104A",在设备地址中输入所要连接的S系列I/O前端的 通讯站址(如所连接的S1104的通讯地址为01,则将连接设备"S1104"的设备地址中输入1), 串行口连接 为COM1,通信故障恢复参数可使用系统默认。重复以上操作对剩下的设备进行设置,外部连接设备命名可 分别为"S1108A"、"S1316A"、"S1504A",通讯站址分别对应为2、3、4。 ● 通道参数定义 在工程游览器的左侧树形结构中选择“数据库”中“数据词典”,右侧双击“新建” ,弹出定义变 量对话框。因各种设备的信号输入、输出类型不同,现对各种类型输入、输出信号的参数定义分别说明: 在工程浏览器的左侧树形结构中选择"数据库"中"数据词典",右侧双击"新建",弹出定义变量对话框(如图3)。因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