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请教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2004-07-30):
有若干项目,客户明确提出需OPC方式集成。我的问题是: 对于不同的现场总线方式,如LON、BACNET、RS485,如果要用OPC来集成,是否有比较便捷的方式来完成各自的OPC SERVER?我的意思是是否已有现成的组件或工具将这些流行的协议转换成OPC。 初涉OPC领域,谨予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LON、BACNET、RS485,转换成OPC有一定的局限性. 1.这些总线存在的标准不同,连通时需作一些电气转换 2.总线操作方式不同,可能需要用到第三方的动态库、组件等。 3.针对某些通讯协议在转换OPC的方式不同。 通讯协议数据解析部分,无法统一. 我个人认为只能单独写各自程序比较合适.

网友B(2008-09-26):
有现成的软件将这些流行的协议转换成OPC,我们就提供BACnet OPC、 Modbus OPC、LonWorks OPC。
或者其它协议,也可以定制。

徐先生
BACnet厂家ID中国第一家
bacman@21cn.com
http://www.junzhi.net
0755- 8299 8148 /8137 0398 / 83015189
BACnet开发包、BACnet工作站 (Envision for BACtalk)、BACnet转OPC (BACnet OPC)、OPC转BACnet (OPC BACnet)、Modbus网关、OPC网关、Honeywell Alerton 艾顿 代理商(库存)、BACstac、VLX、BTI、VLC-1600、VLC-853、VLC-1188、VLC-550、VLC-660、Env-BT、VLC-16160

网友C:
承接OPC开发,可以定制OPC驱动,详情可访问http://www.opcmaster.com !

网友D:
matrikon的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matrikon有将各种协议转换成OPC标准的驱动:  lonwork,bacnet,modbus,snmp,iec-60870.....

2.matrikon的opc genie是一个可配置的驱动,能够将各种支持串口和以太网通讯的设备转换成OPC标准

www.matrikonopc.cn

网友E(2011-11-12):
1.vb6开发的锅炉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据记录

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历史曲线查询。

2.delphi7开发的回转窑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

据记录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

目前都已经稳定运行在自控项目上了。这些源码稍作修改就可以应用在其他项目上。

有需要的请联系QQ:790013363

EMAIL:lgr980423@126.com 可以先运行打包安装文件,查看效果。有偿服务,非诚勿扰!

网友F(2018-11-29):
学习OPC中,有资源必须先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