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里面有数据库应用的data控件么?

楼主(2004-07-30):
没有找到,还请指教!

网友A:
有呀,工具箱上就有。再找找.

楼主:
是不是vxdata控件?请问我在里面设置了连接一个access数据库,并且写了select,要与什么控件绑定在一起才能显示啊,谢谢

楼主:
vxdata和vxgrid,还有vxcombo之间是怎么绑定在一起的?我在演示实例里怎么也看不出来,还请大家指教,谢谢拉

网友B:
动画 高级 行为 recordset设为vxdata1.records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