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C-5OO与DCS的通讯

楼主(2004-07-30):
哪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知道A-B 500系列的PLC怎么将其公司与PROLSFOT公司联合生产的一个MCM3150MODBUS模块跟DCS连接,具体N7字的参数怎么设定啊 谢谢,我第一次碰到

网友A:
你读取的文件是N还是F还是B还是I,在DCS系统里面可以定义的从哪一位开始读取或者写入

楼主:
我读的是N10啊,跟N7没有关系,你用过MCM3150没有啊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如果是使用RS232的通讯,我想是可以的,你能连上了吗?确信能通讯没有,还需要在SLC-5OOCPU里面设置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