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A-B SLC-500 与DCS的通讯

楼主(2004-07-30):
哪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知道A-B 500系列的PLC怎么将其公司与PROLSFOT公司联合生产的一个MCM3150MODBUS模块跟DCS连接,具体N7字的参数怎么设定啊 谢谢,我第一次碰到

网友A(2005-01-20):
通过RS232连接,其实只要两跟线就可以了

网友B:
N7里面的设定看3150的User manual,根据那个例程改改就可以了,和DCS那边的连接就看是RS232、RS485、RS422中的哪种,然后选择正确的跳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