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4-07-30):
请问控制变频器的接解器在松开的一刹那出好大火花,还有爆的响声,,有人说是变频器的参数没调好,我的变频器是富士VG7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是不正常的,与参数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在控制上应先让变频器停止输出,再断开接触器。 如果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情况下断开接触器功率大的有可能出火花。

楼主:
中IMGG说的对了,但我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