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4-07-31):
请教各位: ABB 800变频器显示:"SHORT CIRC 2340"故障,是何原因???

网友A: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有无短路,或出线端有无电容,否则就联系ABB

楼主:
这个我知道,现在就是变频器故障了,可能是哪部分故障???

网友B:
IGBT坏的可能性非常大,你的应该在保质期内吧

网友C:
可联系010-67871888/6888 服务热线

网友D(2008-04-10):
多半是驱动板或模块的问题,在湖北的话,帮你修吧 02762208621

网友E:
多半是驱动板或模块的问题,我帮你免费查查?

网友F(2008-06-04):
首先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然后检查IGBT,驱动板,再不行就要换主控板了!

网友G:
先确定什么时候报,如果上电就报,肯定是误报,

如果运行报:

1:检查外围电机电缆等

2.冷测模块好坏

3。检查驱动板

4。检查CT

网友H(2008-10-07):
烧IGBT啦.一般是IGBT和触发板粘在一起的就是烧板了,不过也只有全部换掉.

网友I(2009-02-19):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检查逆变器模块中的 IGBT。
如果检测到故障IGBT 模块, 更换 IGBT 模块或
逆变器模块。

网友J:
你好,我司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销售、维修、服务商,

你再什么地方我司可以帮你做免费检查

如有需要可以电话来询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K(2009-06-12):
代码为2340(电缆或电机短路)是ABB800的通病,是驱动板或IGBT模块坏,010-82890009,www.bjbpq.com

网友L:
拆掉变频器到电机的出线,将变频器工作模式改为标量控制,启动变频器 如果报2340 说明变频器问题,若果没有查外围。如果变频器问题。若是标准程序,可以在0402参数读出是哪一相短路。同时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逆变模块。

网友M:
基本上都是烧了IGBT了,前个星期我这边才烧了一块,找售后要换一块,他说最好把主控版也一块换掉。。。

网友N:
应该是驱动问题,技术咨询电话0755-84675995,支先生。深圳英威兴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