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与组态通讯

楼主(2004-07-31):
各伴大侠: 我用FX1N PLC与MCGS组态软件连接后,发现只能用9600通讯,如果换个速率后就不通了,请问如何解决,请多多的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看你是用的MSCG的FX哪套协议了,有的可以设置波特率

网友B:
如果使用编程口通信的话,我想可能只能由9600,我在FX2N上用VB写过这样的通信程序,也只能用9600,其他的都无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