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MCGS与PLC通讯

楼主(2004-07-31):
向各位高手求助:我用三菱FX1N的PLC与之通讯时,发现只能用9600进行通讯,如果用其它时就不通了,但是PLC的发送与接收指示正常,请教该如何解决,请多多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两个可能性: 1、是否已通过编程工具将PLC的波特率和通讯参数正确设置; 2、MCGS设备中通讯等待时间是否设置得合理;

网友B(2008-02-22):
MCGS怎样与控温仪表通讯

网友C:
需要开发温控仪的驱动程序

网友D:
1楼说的不错,但是最有可能的还是您是否用了三菱的编程口通讯?编程口的波特率和数据位都是不能改变的,只能是9600.如果想改变波特率的话必须用三菱的串口,我们的这两个驱动帮助里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是PLC与MCGS的通信
我想问一下:MCGS和三菱的FX通信是直接用RS232或RS485连接到PC的串口上就可以了吗?不需要驱动程序或通信软件支持吗?
请教各位大虾详细指点.
谢谢了!

网友E:
to:郭彪
是哪个厂家的温控仪表,先确定mcgs是不是有这个仪表的驱动 没有的话 看看这个仪表的协议是不是标准协议 如modbus rtu 呵呵 再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开发驱动

网友E:
to:飞鸟
mcgs和三菱的fx系列plc通讯,具体的通讯方式看你怎么选择,可以直接使用编程口 也可以通过扩展模块如fx2nplc的 fx2n-232bd或者fx2n-485bd(针对fx2n系列的通讯扩展模块)来实现 编程口的方式很方便 只需要一个编程电缆就可以. 而通过通讯扩展模块的话 需要购买该模块 但是方式灵活 如fx2n-485扩展的模块通讯支持rs485网络 很方便的将多个plc组网.

网友E:
有需要购买mcgs组态软件.nTouch系列触摸屏或者有技术上的问题 可以加入武汉昆仑的QQ群:4898868

网友F(2008-03-24):
to:飞鸟 具体一点说,要在mcgs软件的设备窗口添加一个通用串口父设备,在其属性窗口设置通信的串口号和通讯参数;再再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添加一个三菱PLC驱动,在其属性窗口设置PLC地址和添加通讯地址。这些设备驱动都可以在设备工具箱的设备管理器里找到。

网友F:
最重要的一点。设置参数时要参考设备基本属性页的在线帮助,每个帮助里都有参数设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