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安全继电器原理

楼主(2004-07-31):
我接触了很多德国的设备,很多都用到PILZ的安全继电器,但我不知道它的功能具体是什么:是延时断开(象变频器什么的,遇到急停信号后不能立即切断电源,要给一个紧急制动的时间后才能断开电源)还是断电后延时闭合(按下急停按钮\松开后,控制电源不能立即接通,要延时或按复位后才能接通)?还是其他的功能? 我没有该产品的动作时序图,只说是急停/安全门继电器,型号PNOZ XV2,延时时间0-30S可调!有谁对该产品了解,或了解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的请予指教,谢谢!

网友A(2006-03-29):
http://www.pilz.com.cn/load/data.asp上有资料。

网友B:
我们的设备上基本都有这个的.
说白了就是安全保护继电器,当所有安全保护到位时给出信号.
一般用在安全门和其他保护上,一般与变频器配合驱动电机,也应用在设备的启动保护上.我这的好象一般都可以保护3种安全机制,用不上那么多的话就短掉就好了.
表达能力不好,我是新手

网友C(2009-04-26):
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D(2010-07-20):
请问有原理和功能说明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