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如何转光口

楼主(2004-07-31):
各位老师:带十多个0-10V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高电压设备,上位机是工控机,为了对高电压安全隔离,决定采用光纤连接方案。但不知选用那种设备组网合适:1、0-10V转485(精度16位),485多串口卡转RJ45,RJ45转光口?2、0-10V直接转RJ45或光口(不知有没有这种设备)?

网友A:
研华可以提供RS232/485->光纤转换模块ADAM-4541。你可以将模拟量用研华ADAM-4018转为RS485信号,再接到ADAM-4541。变为光纤信号出去。在远端再接一个ADAM-4541,还原到RS485信号。

网友B:
有这种设备,北京捷瑞的RS232/422/485光纤转换模块2401.用成对的2401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址:www.jara.cn 联系人:班丽 手机:13696304804

网友C(2012-04-19):
自己正好用到啊,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