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台设备与1台PC的通讯方案

楼主(2004-07-31):
现在的项目中想用一台PC对约600台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和控制。初步想采用485来进行组网。我想采用这样的方案大家看可行不:在PC上用4口的PCI串口通讯卡,比如moxa的CP-134U Series工业型 RS-485/422 串口通信卡。每个口挂150个设备。终端设备采用philip的单片机和MAX3089E芯片(最大支持256个)如此设计可以吗?现在我担心每个口挂150个设备总线的负荷问题,以及这种PCI串口通讯卡在上位机编程中用起来是否方便。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每一台设备有一个温度模拟量信号输入,约20个数字量输入输出。都可以通过上位机进行监视和控制。响应速度要求为1分钟内能实现对所有600个站的数据收发。通讯距离大约为1000米左右。

网友A:
有问题,一般的现场总线只允许最多32个设备,你可以选个24口/32口的通讯卡,通讯卡都有驱动程序,编程也简单。按每个设备300毫秒计算,一分钟可以读200个设备。通讯距离也没有问题,中间可以加中继器。

网友B:
建议用工业以太网或现场总线较好。

网友C:
应该可以的,我们做过400个点的,但我们对响应时间要求不高,所以没特别注意。

网友D:
建议用工业以太网的模式较好!用RS-232/485/422串口服务器的发方式!串口服务器有32口的,一个485的串口最多可以连接32个设备,一个串口服务器可以连接32*32=1024个,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软件编程上也比较简单!先找串口服务器的网址,在找串口服务器的串口号! 有需要请给我联系! 电话:010-82563339-232 史经川 EMAIL:sjc@ht.com.cn

网友E:
為何要自己設計? 用基於RS-485總線的遠程I/O模快就行了啊, 您可以選用這種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include/4819.asp擴展槽再加上I/O即可. 有疑問歡迎再提出討論.

网友F(2004-09-20):
我也觉得用工业以太网比较好。

网友G:
我觉得用现场总线更好,实时性优于工业以太网,一般的多口485总线方式,系统管理起来很不方便,何况是600台!当然成本上前二者较高,综合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