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7-31):
我用的是fx2n的plc,不知道在程序开始的ld m8002 out s0中的s0是什么意思,这个语句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S0是FX系列PLC中的状态寄存器的首位元件,一 般作为初始化用. LD M8002 是在PLC上电时一个初始脉冲.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的朋友,我还是不明白初始化是什么意思,可否详细加以说明!

网友B:
初始化就是刚给电的时候系统读取存在EEROM的资料给CPU但一般认为M8002是开始PS就是一个扫描TIME 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