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国内外变频器节能运行功能的实际情况

楼主(2004-07-31):
很多国内变频器品牌都具备节能运行功能,但基本上所谓的“节能运行”并不能满足现场的实际情况,因为其节能运行相关参数很简单即 节能功能:有/无 节能系数:系数调整 单靠以上两项简单的参数,实际上并不能满足或达到节能运行的最佳状态。因为要达到理想的节能状态,还需考虑: 转距控制精度(节能运行计算精度,若不考虑则无法进行最佳励磁运转) 转距控制范围(必须防止低励磁情况下失速情况) 转距控制幅度(节能控制下系统的机械稳定性) 等等。还有不同功率的电机,在节能方案计算时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A:
节能运行功能只是针对风机水泵类负载而设,而且只是对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电机负载的节能效果起到促进的作用。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辅助参数有必要做那么复杂吗?对于一些低端变频器市场而言更是不现实的。因为增加这些东西变频器功能、性能没有上升多少。价格也不可能上升,那就是意味着厂家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网友B:
现实中有的厂家只要求变频器具有提速和过载就可以了。 太多功能有时摆设。

楼主:
作为通用变频器设计应考虑完善的现场应用对策,这才是通用变频器企业建立品牌及市场的方法。通用变频器之所以称之为“通用”就必需着眼与通用。在建立电机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对软件核心的算法上再下工夫,提高控制性能。国内变频器行业主要在核心技术上缺乏优势,制约了国内变频器在高端市场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