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04-07-31):
我现在手上有S7-200的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 V3.1 ),可是不知道怎么用,每次编好梯形图后无法下载到PLC里面,检查程序没有错呀,可是下载的时候说有错,不知道为什么,哪位朋友有该软件的中文说明书我可以和他交换。

网友A:
如果编译没有错误, 很可能是通讯设置问题, 根据你的情况选择PPI电缆或适配卡。 选择串口COM1或COM2。 S7-200中文系统手册工控网上有下载。很好的。

网友B:
看系统手册。很可能是通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