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湿度控制

楼主(2004-07-31):
我想做一个小型经济的湿度控制箱,但不懂的东西太多,请高手指点,选型,配接,调试,最好有教详细的资料。 多谢 0769-2186979 13549261761 sd_bob_chan@163.com

楼主:
谢谢 系统要求有数显,能直接看到数值。 最好能一起提供探头和控制器,详细的资料 报价和资料可发邮件和传真 sd_bob_chan@163.com fax: 0769-2186979

网友A:
没有问题,周一给你!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湿度控制箱,我看大概就是一个小型的湿度发生器。单纯的湿度检测对于你应该意义不大,因为市面上到处都是用于湿度检测的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在这种综合系统中是重要的但不是必要的。而且湿度的控制分为几种。一种是用高精度传感器检测湿度反过来控制加湿、除湿以及加温和降温,这种控制跟你所要求的精度有关,精度若稍高则一般的二次表形式湿度控制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另一种则是湿度的朔源,跟最基本的物理量有关,最关键的参数是温度,德国PTB就是这样做的。我手里现在有几家湿度发生装置的资料,包括E+E、GE、还有国内某省计量技术湿度实验室的产品。如果你需要的话,需要你提供具体的湿度精度、空间的大小、是否需要做不同温度下的相对湿度等等

网友:
我可以给您提供湿度传感器,精度1.5%;2%;3%;5%都有,并可以给您配上带显示,控制,报警等功能的仪表。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 崔殿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电话:0755-83680820-32 83680830 www.apollosz.com

网友C(2005-08-01):
电力设备的保险 --凝露监控器家族 有时空气中的水汽超过它的最大包容能力称它为过饱和空气,它是暂时现象,过饱和空气中的水汽会慢慢凝结析出,变成饱和空气,此时若空气温度>0℃,即所谓凝露(若空气温度<0℃,即所谓凝华)。凝露产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有凝结核;2.一定温度下,水汽达到饱和状态。凝结核包括大气中的烟雾、尘土、小盐粒、及近地面的小草、树叶、物体等,这一条件肯定是满足的,因为纯净的空气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得到。要使水汽达到饱和状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增加水汽含量,如浴室、梅雨季节等;其二是降温,大气中自然降温有三种现象:一是地面辐射冷却,产生“露”;二是空气上升绝热膨胀冷却,产生“雾”、“云”;三是平流冷却。 基于以上原因,凝露的产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突发性的,在空气比较潮湿以及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区也是经常性的。 针对这一隐患,我们研制开发了凝露监控器系列产品。本“家族”主要用于自动除潮湿、防凝露以及需要控制工作环境温度的电力设备和其他相关领域,实现智能控制,能够有效防止电力设备因潮湿、凝露和温度异常而引发的各类事故,,保障自动化作业的高效、安全运行。 ---------------------------------------------- 电气交流论坛---电工论坛 http://bbs.lllddz.com 专业生产高低压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用凝露温度控制器,加热器,智能电力监测仪 NWK- WSK- DJR- LD2000/2010/2020/3000电力监测控仪 联系电话:0733-3353166 /3354496

网友D(2006-03-19):
我也需要个我发一个 谢谢 啊
jimmy-dxl@163.com

网友E:
你好!你所说的肯定不是湿度发生器,一般的湿度发生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我这边也有奥地利E+E的HUMOR 20湿度发生器和瑞士ROTRONIC以及芬兰VAISALA的湿度发生器,价格都很贵!你肯定是要用湿度变送器来控制现场湿度,具体你的情况请和我联系,谢谢!
希望合作愉快.电话:021-51699880/66527746-802,邵先智.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
小型经济的湿度控制箱。用干湿球控制,二支铂电阻PT100接一台显示仪表AI-702MAJ0J0J就可了。不知你精度要求是多少。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G(2006-05-16):
一帮外行人,要做内行事。俺也是一外行,想问问出进气咋安排?风量多大?腔体内那些点偏差最小?咋计算?加湿后多长时间达到平衡?回差咋设定?还有哪,俺都回答不好,忍4年了,从来不敢现眼。今天开眼了。

网友H:
一台加湿器,一个湿度传感器或变送器,一台湿度控制仪,再外一个排湿用的风扇.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www.zsyb.com.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029-85255937,韩志坤.

网友I:
谁有湿度发生装置和湿度控制器方面的资料,发一份给我lizhiguoguo@126.com谢谢!

网友J:
下面引用由一个壮丁在 2006-5-16 10:39:00 发表的内容:
  一帮外行人,要做内行事。俺也是一外行,想问问出进气咋安排?风量多大?腔体内那些点偏差最小?咋计算?加…
--------------------------------------------------------------------------------------------
有事向你请教,请联系HTJ1022163.COM

网友F(2006-06-30):
温湿度传感器的选择  关于湿度的控制问题:要看你使用的环境来选择传感器:环境温度在50℃以下,湿度在不结露的情况下可选电流型的温湿度传感器;在高湿情况下有结露的状态,选干湿球温湿度传感器。  相对湿度测量仪表 干湿球温湿度数字仪表应用介绍 宇电:干湿球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通讯仪表(专用于高湿环境) 第一路温度;第二路湿度; 型号:AI-702MAJ0J0L5L5S(二支PT100输入、四路报警输出、有通讯功能。适用于环境试验室。) AI-702MAJ0J0L5I5I5S(二支PT100输入、二路报警输出、四路开关量输入(显示动画状态)、有通讯功能。适用于塑料大棚蘑菇房。)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K:
你们很厉害
我要多多请教各位啦
希望大家能帮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