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4-08-01):
UPS电源是什么样的电源啊?在什么情况下用啊!各位发表下意见吧!

网友A:
ups电源即不间断电源,由整流--充电--逆变电路组成.通常在不能停电设备系统中使用,一般地说其供电时间不会太长.可采用旁路和浮充两种方式.

网友B:
UPS的全称是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即“不间断电源” UPS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当市电中断时。不间断地向负载继续供电;改善供电质量;系统异常或故障时,给负载以完善的保护。 UPS的输出指标: 1、输出稳定度 2、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 3、输出电压的不平衡度 4、旁路和逆变之间的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