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安川616P5 OL2故障

楼主(2004-08-01):
安川616P5 22KW变频运行中OL2过载跳,有哪些原因?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A:
1、负载太重(检查负载)。 2、参数设置有问题(恢复出厂值试试)。 3、模块有问题。 4、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B:
那否告 诉我一些技术参数 crt-999@163.com

网友C:
输出三相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该22KW变频驱动30KW的电机,频率为37HZ,三相电流,均在35--40A之间波动,三相电压平衡波动小,运行两年未出问题,现突发该问题

网友D:
检查机械是否有瞬间过载!

网友E:
可能是主控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