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wincc和ab 的plc的通讯?

楼主(2004-08-01):
本人看见wincc v6 的资料上说明可以与大多数的plc连接,包括ab的 那如何用wincc v6 做上位机,AB公司的plc 做下位机,他们之间的通讯如何的解决呢? wincc 是否要增加其他的控件呢?

楼主:
wincc上说可以通讯 Allen-bradley DF1通道 Allen-bradley DH通道(DH485,DH+,Ethernet,Controlnet) 请问高手如何的组态wincc。 需要通讯卡吗?

网友A(2004-11-05):
普通网卡也可以,反正OPC速度快不了!

网友B(2006-06-22):
我通过WINCC帮助试了,不通。

网友C(2010-01-28):
谁有opc连接的资料

网友D:
西门子WINCC对自己的PLC支持的比较好,其他品牌的PLC基本上都是通过OPC实现通讯。如果不是西门子的PLC其实可以考虑其他品牌的组态软件。如INTOUCH或者MCGS等。

网友E(2010-03-03):
AB的PLC有专用的OPC服务器 RSlinx,利用它便可以实现AB PLC和WINCC通讯

网友F(2010-07-18):
我做过,利用RSlinx便可以实现AB PLC和WINCC通讯,但opc通讯速度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