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用xput,xget指令通过MPI读写S7200数据需要EM277作接口吗?

楼主(2004-08-01):
s7300用xput,xget指令通过MPI读写S7200数据需要EM277作接口吗?还有你们有关于这两个指令的详细介绍吗?

网友A:
详细介绍看帮助.

楼主:
在300里还要做一些通讯设置吗?还是不用管200直接在300里写程序就行了?

楼主:
cpu314只有一个口,怎么和编程pc及200相连啊?

楼主:
需要在step7里对300和200进行硬件组态吗?谢谢

网友B:
mpi限制太大,还不如用315-2dp+em277。profibus-dp比mpi好多乐,速度块,站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