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风机启动与节能

楼主(2004-08-01):
我厂正建一10KV 1500KW木材干燥风机。关于启动问题有两种意见: 1、用变电阻启动,初期投入小。 2、用高压变频启动,初期投入大,但具有节能效果。 变频启动的效果肯定比变电阻好,但不知道其节能效果如何。到底用哪一种更好,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热变电阻不易控制,如果考虑调速和节能,还是变频好。

网友A:
如果长期工作负荷变化不大,道人的方法也好。如果经常负荷变动,还是变频好。

网友B:
北京合康亿盛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制作高压变频器 联系电话:010-88797368~13

网友C:
to:唐艺君 你买个软启动器就解决了 既省钱 有省事 前提是你不需要在运行中改变频率。

网友D:
是那种类型的电机?用变频器的节能情况要看选用电机的余量是多少,也就是多少能满足工艺的要求,,如果节能20%以下等等,我建议用软启动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节能在20%以下,用高压变频的确不划算。为什么大家建议用软启,价格也不低啊,难道热变电阻真如大家讨论的有许多弊病吗?

网友E:
热变电阻不易控制,如果考虑调速和节能,还是变频好。但如果只是启动,一个高压软启动器就足矣。我公司专业做高、低压变频器和低压软启动器,对于市场中的品牌的优劣处可以给您分析一下,电话:13693114722 罗伟

网友F:
找我没错给我发电 子邮箱zzjlbpq@163.com

网友G:
现在在大、中型风机水泵负载电机调速节能市场,“斩波内馈调速”有很好的效果,并在各大行业运行取得很好的收益。你可以到www。qm-bbt.com去看一看。

网友H:
用10KV,1500KW的变频器好是好啊,不过这价格可真是太贵了! 而且10KV等级的变频器无进口产品,10KV进口美国摩托托尼软起动的价格是150万一台,您舍得吗? 我们公司生产高压电机磁控软起动性能稳定,价格只要20多万, 不知您有无兴趣?

网友D:
由在胡吹!!!

网友I:
我公司专业开发设计高压变频、软起系统可以为你提供解决方案! 联系人;谢先生13873139479

网友I(2005-01-27):
我你提供变频系统方案 联系人:谢先生13959209080

网友J:
用磁控软启装置

网友K(2005-11-22):
如果只是考虑启动问题,我建议用高压软启动。从可靠性上来说比一般的启动方式都好,也有一定的节能效果。现在用晶闸管作为软启动的比较好。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0733-8445305 13874999347   meizhishancan@sina.com www.zznercc.com 联系人:周嘉

网友L:
要节能当然是用变频啦,变频是贵啊.算算一年的电费多少吧.
 如果只是启动那就用软起动.

网友M:
诱惑人啊 ~!!

网友N:
瞎扯,.....当时就是这样!

网友O(2006-06-05):
新风光电子是变频器国家标准的起草审订单位,也是国内唯一全程参与低、中、高频器国家标准起草审订的变频器专业制造商,质量和服务绝对OK!
如有需要请联系0571-88223858/88223885 严康军

网友P:
当然是变频好,非高低高的变频器其整体效率一般都在96%以上,变频节能的最佳状态是电机运行在50-80%的速度时效果最显著,节能率可达20-40%.

网友Q:
强烈建议楼主采用高压变频,有风机肯定要用阀门调节风量,这样就需要变频调节电机转速来调节风量,软启动也解决了,也节能了,变频节能是有目共睹的。我公司是做节能改造的专业技术性公司,节能案例很多,需要的话可能电话010-51292237-810
需要技术咨询也请打这个电话。

网友R:
建义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S:
看具体情况了,如果你只是起动用,那用高压变频器,太浪费了,也不会节电了。如果有调速的需求,那用高压变频器就有必要了,节电效果要看你的电机经常在哪一速度下运行了,风机负载电机功率和电机速度的立方成正比的,所以节电效果会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