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采上来的数据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2004-08-01):
我用的是中泰8335数采卡,用的是软件触发的方式,可是采集上来的数据波动很大,我已经用了软件滤波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希望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A:
板卡支持差分输入方法吗?改用差分接法试一试。

网友B:
软件方法采集的话,你可以先用仪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信号是不是稳定的!然后再判断用什么方法改进! 如果信号本身就不稳,那从信号的源头做起——屏蔽/接地! 如果信号本身稳定,从卡这边找原因 1)卡装的对不对 2)卡这边的地是不是浮空了! 仅供参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