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
求教:天然气领域对高压变频器有哪些要求

楼主(2004-08-02):
那位高手知道天然气行业如选用高压变频器 需考虑那些问题??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啊,请告诉小弟

网友A:
隔爆箱内IGBT的散热问题

网友B:
主要是可靠性要高

楼主:
防爆箱 外置的么??

网友A:
需要把变频器装到隔爆箱内,然后把有关的线引到隔爆箱外面。所以在隔爆箱内,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C:
不要什么要求可以放置远离防暴要求的距离以外实现人机界面控制.再者就是变频器本身的可靠性最为关键了有意和我联系我为你内绍当今变频器的各种比较参数和性能 电邮zzljbpq@163.com

网友D:
把变频器装到隔爆箱内,变频器本体采用水冷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