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能否直接用于控制三相电机的变频

楼主(2004-08-02):
单相变频器能否直接用于控制三相电机的变频 该单相变频器好像额定电压能够满足380v的要求 现在需要控制一台三相电机 单相变频器可以应用在该场合吗 我是指直接使用,即直接将单相变频器的输出接到三相电机的一相上面 其余两相 是不是就不管了 我感觉是不行的 可是我的导师找了一个教授,那个教授竟然说行 我感觉这样至少也不安全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A:
能再讲清楚一点吗? 你说把单相变频器用在三相电机的一相上其余两相是不是就不管了,(这里我不懂), 是指直接用在三相电机上吗? 还有该变频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电机是三相四线制的 变频器单相,就是变频器接出两根线,就是火线和零线进入电机了一个火线和零线了 而电机另外两相吗,应该是直接接三相线的另外两相吧,不通过变频器了 变频器输入电压么,单相应该是220v,即使是380v 我感觉好像根本就不行的 根据您的说话的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使单相的变频器用在三相的电机上面啊 是什么方法,恳请指教

网友B:
通过阅读楼主提出的问题,我有以下的感觉: (1)单相变频器指的是,单相电压输入-三相电压输出的变频器。所以,我不明白你说的变频器是两相输出的?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单相电机是不能进行变频器控制的; (2)我觉得你说的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变频器是不存在的!!!!!!

网友A:
如照你上面所说的,变频器输出U,V,W三相只接两相,其余一相悬空。对余变频器来说我个人认为着是不行的! 1.只接两相三相输出不平衡,变频一般会报警。 2.如不报警长期运行会损坏模块! 而你说的:(电机是三相四线制的,变频器接出两根线,就是火线和零线进入电机了一个火线和零线了   而电机另外两相吗,应该是直接接三相线的另外两相吧,不通过变频器了) 这里我还是不懂,如照你这样接电机会正常运转吗?

网友C:
单相变频器可以直接用于控制三相电机,但输出电压只能为220V,如果为380V的电机的话,将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型接法即可(只对小功率的采用星型接法的电机有效)。

网友A:
是呀,我也知道这样可以用. 不过楼主意思好象不是这样,他只接电机的两相!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接法.也没听说过这样接行!!! 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网友D:
感觉是可行的,早先没变频器之前,是用单相自耦变压器来作三相电机的调速. 三相四线制电源,二相进电机不管,另一相与零线进单相自耦变压器再把出线接至电动机.这样是能够调节此电机转速的,但静止时实际是缺相运行,低速时发热量也很大,只在中速与全速间微调可行. 单相变频器的作用是否也与此自耦变压器一样,调节一相的频率,电压来控制此电机的转速.可行的但调速效果不会太好,特别是从高速向低速转换时,电机一时是慢停不下来的.因为缺相的电机在运行中是很难立即停下来的. 还是用220v的三相变频器来拖动接成三角形接法的三相小功率电机来的实用,大功率电机老实点用380v的通用型变频器吧!

网友E:
开口闭口‘我导师’,这么说你也是文化比较高的人了,我看你提问题好像自已也不知道要问什么!当代大学的悲衰。

网友F: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G:
单相变频器本来就是三相输出

网友H:
应该可以.关键问题是你的电机工作电压,工作电流或者负载特性.

网友I(2010-10-13):
请教一个问题:三相变频的输入端,正常应该是三条火线,现在有一条火线没有了,也就是说只有两相(两条火线)了,不知4KW及以下的变频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J(2013-07-19):
哈哈,都不懂,三相电机接单相变频器,电机由Y改角形接法,OK

网友K:
单相变频器输出只有是三相220V的,如果是小电机,原来是星形接法,可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用了,OK

网友L(2013-10-28):
不要争了,市场上已有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380V的,

网友M(2014-09-16):
电机三相四线应该是指三火一地,并非三火一零,地线是接外壳的,不可以接任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