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编码器输出脉冲的计数

楼主(2004-08-02):
我使用光电编码器做位移检测。当控制对象发生位置变化时,光电编码器便会发出A、B两路相位差90度的数字脉冲信号。正转时A超前B90度,反转时B超前A90度。脉冲的个数与位移量成比例关系,因此通过对脉冲计数就能计算出相应的位移。由于在位置控制系统中,电机既可以正转,又可以反转,所以要求计数器既要能够实现加计数,又要能够实现减计数。 请问有没有直接的硬件板卡能输出上面要求的计数结果?我在网上找了,都是只能实现加计数的计数卡,如果没有的话,哪位高手愿意帮我做这个相应的单片机,酬劳可以面议。

网友A:
研华有专门的编码器采集卡,PCI-1284(4轴PCI)和PCL-833(3轴ISA)

楼主:
我看了PCL-833的说明书。它并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

网友B:
不用单片机,一片CPLD就能搞定。内部包括总线接口逻辑,转向判别逻辑和一个计数器;对于PCI和USB总线还需桥接芯片;转向判别逻辑控制计数器的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