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OC故障求助!!!

楼主(2004-08-02):
我单位有一台惠丰HF-G7-7R5T3变频器,跳OC,经查有一单元波形没有,修复波形后换一个新的模块(PM25RSB12D),故障依然是运行后,马上显示OC,请各位前辈帮忙。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啊!!!我茫然!!!

楼主:
李老师你好!如果有时间请指点一下学生好吗深表感谢!!

网友A:
如何确定“已修复波形”,模块如何确定一定是好的?用灯泡作假负载试,看灯泡是否会亮。

网友B(2008-05-21):
李老师什么时间教我两招啊

网友C(2008-12-15):
你好啊,你的惠丰变频器修好了没啊,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指教

网友D:
驱动还是有问题

网友E(2009-04-28):
cpu容易接触不好,看一下CPU

网友F:
还是查驱动吧,模块很可能是好的,把模块打下来,看启动后还跳oc不,驱动弄好了再上模块。

网友G:
还是驱动或模块的问题,你是哪里,潍坊附近的我可以给你看看

syydz@163.com

网友H:
驱动修好后再装模块吧!